发现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1-04-15):
这几天用串口助手调试程序,发现
很多串口助手程序不稳定,特别是波率>=115200时,表现是有时不能发,不能收,或很不稳定,时好时坏,有时选择115200时根本不能打开,直接死机,刚开始还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把人都快搞疯了,最后慢慢的才怀疑是串口助手的问题,然后有针对的测试,证实确实是波特率引起的问题,换了几个串口助手也都有类似问题,但波特率低于38400时非常稳定,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我用的是stc89c51 开发板  烧程序时 stc总无响应 最后判断是下载线的原因 换一根就好用了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1 开发板  烧程序时 stc总无响应 最后判断是下载线的原因 换一根就好用了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现象不是硬件原因,好象是串口助手对115200以上的波特率支持不好,本身工作不稳定.

网友B:
因为波特率高了,单接收跟显示都很成问题,更何况还要处理发送?
自己写个程序,把收到的数据保存成文件而不直接显示,这样应该可以顺利收发。

网友C:
串口助手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的,找了老半天,没找到问题,换个串口助手就好了。。。。

网友D:
这个和编程有关,多试几个,另外,PC本身也有误差,下位机同样,如果是因硬件造成的误差,那么就不干软件的事。

网友E:
楼主是否用的USB TO 232,用些转换芯片是不稳定,速度快点就乱了

网友F:
其实都有可能发生,芯片到了一定波特率也会不稳定,这个芯片手册上会有

至于串口助手发生错漏的事情也是很常见的,建议换个好一些的串口助手

并将USB转串口的连线换成牌子较硬的产品。

网友G:
应该是下位机软件的问题吧,你可以测量波形的,我最近用115200和57600和atmega16做的串口通信,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至少没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出现吧。如果下位机是MCU,而主频不够高的话,还是不要用这么高的波特率,会影响其他的工作的,115200bps表示10us不到就有一位数据,不能晶振频率会使波特率发生器产生不能等级的误差,所以频率太高容易出错。

我用atmega16,11.0592M晶振,设置115200、57600的误差为0(规格书这么写的),所以没有发现通信问题。电脑软件因为PC主频高,所以产生100K的波形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PC上运行了其他有高优先级中断的程序将串口中断打乱

楼主:
先用个测试程序测试下,先排除下位机程序接收速度的问题。
引用 网友H:

直接对接TX与RX都有问题,降低波特率马上就好了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稳定的串口助手程序

网友I:
用这个程序检查一下你的串口助手,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