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O口比较多的51单片机

楼主(2011-04-15):
有个项目,需要驱动的LED灯比较多,不想用573扩展。不知道有没有IO口超过70个51单片机。

很小的一个项目,也不想去学新的单片机了。只考虑51了。有的话帮忙推荐一下。

多谢!

网友A:
C8051有,但可能没有70个IO

网友B:
觉得是否可以用138译码器之类的扩展呀?    3位译码到8位……

网友C:
有是有,但不好买,还不如扩展。

网友D:
我还以为做项目的都必须要扩展的呢。。。

楼主:
cpld 的成本太高了点哦,而且本身是个小项目,用cpld搞得太复杂了。

实在找不到就扩展吧,扩573或者直接扩单片机也行

网友E:
方案问题,LZ看LED屏,即使是单色128*64的,也有8192个LED,一样用595。。。

网友F:
强力推荐一块芯片CH451 你去看看 很不错的

网友G:
用台系的,可以推1K多点

网友H:
什么样的项目?主要是LED比较多吗? 何不考虑用矩阵驱动LED 。 8*8=64个LED

网友I:
11楼方案简直是点子牛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最开始也是考虑了矩阵扫描的。但是灯和控制板是分开的。如果用扫描,灯板和主板的线就多了一倍,搞得很麻烦。

网友E:
LS,LED屏,几千上万个点,接口都是10线左右。。。
如果LED不多,则用595,3线搞掂

网友J:
NUVOTON NUC100VD2AN 80个I/O 速度也够快 但是不是51,:(

网友K:
为什么不想扩展呢,买个偏门的51可能还贵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啥不用移位寄存器扩展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一个灯条是8个灯,客户由于安装尺寸,需要20个,则需要8+8+4,这样就会将最后一个灯条截断。最离谱的是,可能只要1个灯。

所以考虑这个需求,灯条是只有灯,不能有其它大的元器件。如果是移位寄存器的话,就一定要放在控制板上。如果用移位寄存器,和573锁存器用的线是一样的。这样的话还不如用573扩展。

实际上发现用573扩展的话,板子上就会有很多573。而控制板的尺寸有限制,所以只好考虑特殊的单片机了

网友L:
一个LCD驱动IC -- 一片HT1621就搞定(要线少,1621接灯板,但你的灯板不能加IC就没用了)
你用扩展IC需要很多片,地址线加片选线也不少

网友M:
LS的方法很好。

网友N:
多用几个51 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