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1-04-15):
电路图如上
“C5是电源的去耦电容,在该电路那样的单电源功率放大器中,由输出端的GND(即0v)看的Tr3与Tr4的集电极侧(即电源)的阻抗在输出信号的频率下是非常低的,当输出电流大量流动时,输出波形就会失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看不懂为什么会出现失真,出现什么失真,向高手请教。解释详细点,对这个阻抗很不清楚。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A:
是铃木雅臣著《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那本书吧?
这本书里面说得不清楚的地方相当多,错误的地方也不少。

网友B:
可能有这个作用:电流变大时电源的内阻消耗一部分的电压降,这样TR3的集电极电压可能被拉低,如果加了大电容大概能缓一下,或者是为TR3提供一些电流以免TR3的集电极电压下降,和C4可能有相似的作用吧。
个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很多地方都看不懂

网友C:
C5必须靠近TR3的集电极,起到提供瞬时电流作用,输出电流比较大时候,如果没有C5,那么TR3集电极将出现可观的压降,从而该压降将出现在信号波形上,

网友D:
C4的作用和C5不一样
C4隔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