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CCM模式

楼主(2011-04-15):
反激电源 在CCM模式的时候  IP2与IP1的关系。一般怎么取比较好?
还有在MOS管耐压确定的条件下,吸收电压与反射电压越小,占空比就可以做的相对大一点。但是RDC上面的消耗的功率也相对的增加。  不知道该怎么取比较合适

网友A:
两个问题,都是看你的需要而定,要由你自己取舍。
IP1和IP2指反激模式开关管导通时电流和关断时电流。两个电流相差越大,工作越接近反激电流不连续模式(IP1=0就是电流不连续模式),相差越小,越接近正激模式。

网友B:
只有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讲了,并且提出了最优设计。如果deltaI为初级电流交流变化值,Idc为初级电流斜坡中心,r = deltaI/Idc, 安装此定义,在r=0.4时是最优的设计,并不一定要死搬。
象仙童的笔记,PI的笔记,都是使用了类似的定义,不过只有这本书写清楚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但是我在设计的时候  发现在CCM模式下,,IP1 1A左右 ,IP2能达到4A左右,这样设计是不是峰值太大了
而且计算出的RCD耗散能量能有7W左右

网友D:
都是大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