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波互扰问题

楼主(2011-04-15):
有一个设备通过检测20hz的电磁波来判断其下面是否有相关物体通过,但是 在此设备上装有900MHZ的GPRS模块来发送无线数据,大量实验证明GPRS模块会使检测器发生误报,请问为什么呀 怎样消除GPRS模块的干扰呀

网友A:
是采集的问题呢,还是EMC问题?你确定了吗

网友B:
像是EMC问题,射频干扰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尽量将二者远离,同时中间采取屏蔽措施,电源去耦要合理,低频信号的输入部份可以加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