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麻烦 大家看下

楼主(2011-04-15):
今天在看PIC16F610/616的时候

看见数据手册上面 讲这颗IC 的工作电压 2.0V到5.5V 我想请问一下

我现在给这个IC 3.3V 电压    IC   IO口上面的电压可以正常 输出3.3V的高电平嘛

网友A:
通常,  MOS 电路推挽输出的高电平都能够基本达到 VDD 的电压值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如果你没有负载的话,是可以的,有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不可能完全达到VDD,具体可参见电性能中的直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