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ne555的引脚跟直插一样吗?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凭直觉,一样
第二个问题,看芯片资料。

所以还是去找芯片资料吧,10分钟搞定这两问题。

网友B:
引脚序是一样的,早期产品不支持3.8V电压,所以如楼上所言,器件手册必须先阅读,注意必须是生产厂家的资料,型号尾缀也要留意。

网友C:
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D:
看规格书上面的工作电压范围吧

网友E:
一般是一样的

网友F(2011-06-18):
应该一样的,电压问题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