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
用扬创UTU24440-V4.5的核心板,自己做的底板,数据线通过16245驱动后进入DM9000,用读信号(IOR)控制16245的数据方向,写信号、中断IRQ、ADDR2等都是直接从ARM2440接到DM9000的,数据线和信号线走线有点长,有15cm的样子,DM9000的电路和网络变压器都是按开发板设计的。    用扬创的Uboot、内核镜像和文件系统,在开发板上网络是好的,但是在我的底板上就出现PING一会还通,过了一会又不通的情况,最后在内核驱动里加入了打印信息分析,发现DM9000驱动里面的发送函数一直在工作,死循环,怪的是每次发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发送的堆栈也取不完,奇怪!!最后用示波器看IRQ_LAN信号,发现正常时几秒才有一个中断,但是发送函数一直工作时IRQ_LAN信号就一直有信号,造成ARM内核一直往外发数据,这个数据有时抓包工具抓不到,有时抓到也是乱的,但是分析抓包数据可以看出抓到的数据也对,就是DM9000的ARP包,只是排序错了,就是数据平移了。
    软件应该没有问题,在以前自己做的一个底板上面试就没有问题,在开发板的底板上夜没有问题。
    我分析应该是硬件方面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DM9000片子我也换过了、网络变压器我也换过、49.9欧姆电阻也换过、无源晶体我也换过有源晶振试过,但始终找不到问题,不知道为什么DM9000的中断引脚会输出很多有效电平,促使ARM内核一直发ARP包,而且这个数据时错位的?
    我写了这么多,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先谢过了!

楼主(2011-04-16):
没有人遇到我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你这么接硬件是跟谁学的?

楼主:
仿的是扬创科技的utu2440-F-V4.5开发板
http://www.yctek.com/2009/0320/utu2440-F-V45.html
只是16位数据线通过16245驱动了一下,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B:
你好··我是DAVICOM负责大陆技术支持···关于DM9000的问题,首先·6.8K 1%晶振是否正确。其次。确定DM9000AEP是否为11+的批次。因为目前DM9000AEP有一批本身有BUG的IC在市面是流通。三,IC DM9000和网络变压器之间最好是距离越近越好,不要跳板和排线连接,如果PCB设计的不好的话、干扰会很强,容易出现掉线,丢包等现象。 如有任何问题,可相互探讨, QQ:1052710806   TEL:15814419344 river_huang

网友C:
我做了个DM9000AEP EVB 小板子,有详细资料,征集需要的兄弟.大小如附件.

DM9000AEP  (105.56 KB )

网友D(2011-05-17):
来过   挺热闹

网友C:
更新 产品图片 ,有模块可以方便大家调实了.

DM9000AEP 200N.rar

网友E(2011-07-09):
这个问题我遇到,不过不在这里,我用arm芯片驱动dm9000aep 采用16位形式,确定硬件没问题,软件我也能正常收发,受arm接口速度及arm处理速度的限制,最快发送速率有50M左右,于是我一直以该速度测试发包,能持续很长时间都正常,如:半小时,但却会发生突然发送错误的现象。经过查找,其实发送还是在发,只是发送的数据发生了错位,而且一旦错位,接下来的数据包全部错误,这个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如果有主方面调试的朋友,不防沟通探讨一下?

网友E:
ARM内核一直发ARP包 是ARM内协议栈本身在寻找主机或网关,而数据包中,数据错位,通常是数据包发送时,未发完前一数据包就又开始新数据包发送。
数据包错位的问题我已解决,但方法并不是最好。 因为我是在测试时,发现长时间大流量测试才可能出现错位,所以错位机率很小,这样的话,我只需定期检测发送FIFO的写入和读出之间,是否能达到要求(除掉FIFO翻转后的地址),如果一直不达到,则说明FIFO中有错位,导致一些数据长时间停在那里,故而此时可以复位dm9000(不关闭dm9k电源,复位很快),这样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2012-10-25):
现做的一款采集箱,用网口实时全天24小时采集数据,网口传输速率60KB/S,
发现网口IC DM9000AEP 发热很大啊,30-40度啊,烫手,网线拔掉再插上通信连不上啊

正常情况是:网口通信过程中,网口无论拔插多少次,只要网线插上,网络都会自动连上啊.
当然开机重启网线是会连上的。

用久了网口不支持热拔热插?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F:
to:2006142108,这是因为在驱动里,设置了开机启动后去查询网口的状态。另外你是采用了中断,还是查询?

网友F:
扬创的板子,贴的芯片,似乎不是正规的。你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G(2014-05-26):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DAVICOM负责大陆技术支持···关于DM9000的问题,首先·6.8K 1%晶振是否正确。其次。确定DM90 ...

你好,想请教一下 DM9000AEP 的批次怎么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