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子上的那两块金色的铜皮什么作用?

楼主(2011-04-15):
哪位大侠知道板子上的那两块金色的铜皮条什么作用?还有板子加工的时候怎么做出金色的铜皮焊盘?好像一般都是白色的焊盘。PCB软件里面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金色铜皮条做什么用很难讲,要看设计者的意图,或许是想和什么接触在一起。
在layout时加Solder层即可露出铜皮。

网友B:
焊盘颜色不同是因为采取不同的工艺,焊盘是银色的有喷锡的和镀银的,目前喷锡的多见,镀银的较少。喷锡的便宜,好用但是要帮定(一种往线路板上做集成电路的,象大黑痣的那种)就不能用这种工艺;金黄色的是电镀金的或化学镀金的,可以帮定,做金手指等都用到这种工艺。两种工艺都可以起到防止氧化的作用。
至于金色铜皮条如2楼所言做什么用很难讲,要看设计者的意图,或许是想和什么接触在一起。
在layout时加Solder层即可露出铜皮。

网友C:
一般好的板子都是渡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具体在layout时加solder层,是怎么加的?以PADS软件为例。实在层定义里面加吗?加好Solder层后,是不是所有的焊盘都露出铜皮了?设置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焊盘露出铜皮怎么设置,我新手,还望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焊盘都有露铜皮的,至于线露铜皮就需要在solder层画线,在颜色把solder层设置为显示,再在solder层上画线。

网友D:
看样子像是要加上个导电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