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LCD 串并口选择

楼主(2011-04-15):
最近拿到一个128×64的LCD点阵屏,驱动型平是,28个pin脚,供应商说是串并口公用的,现在由于主控的IO口有限,我要用串口模式,但是看了ST7567的datasheet,有一个PSB的脚,可以选择串口和并口模式,但是我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pin脚,请问谁能帮我,谢谢!!

网友A:
每个 LCD 屏的设计都有点差别,  既然有 ST7567的datasheet, 直接对着这个, 找到那个引脚, 量下电平, 并顺便看看这个脚的处理电平, 能看懂的, 就手动改动下再测试, 不明白呢, 就找 LCD 屏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帮助咯.

网友B:
设计思想很独到,不错

网友C:
datasheet中的脚位配置图和实物不一样吗?LZ再仔细看看

网友D:
你上LCM的管脚图,最好是datasheet。

网友D:
128×64 的液晶应该是20P或者18P的,哪来28P的128×64 液晶屏?

网友E:
我有320240的 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