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能不能用USART唤醒stop模式?

楼主(2011-04-15):
最近一直做个小项目需要低功耗,不知能不能用USART唤醒stop模式?哪位高手可不可一指导下

网友A:
我看不行, 既然 stop 模式停止了时钟, 那么 USART  的时钟也会停止, 这时候, USART 已经失去功能了, 怎么还能接收数据, 唤醒 cpu?

网友B:
刚接触stm8L,你的问题可以解决,如果stm8L不支持,可以借用INT完成。

网友C:
如果需要用低功耗的话,不建议使用stop模式,因为此种模式下功耗还是很大,建议你使用standby模式(待机模式)。可以将串口并到wakeup端,任意发送一个数据可以将cpu唤醒,延时后即可以发送正式数据,进行通信了。

网友D(2012-03-05):
回复 楼主: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
应该不能

网友F:
4楼的办法可行。

还可以按照4楼的思路,将串口并到任一个EXTI端,唤醒STO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