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1-04-15):
ios, NIOS, os, ni, IO
altera有nios这个东西,xilinx有与之对应的吗?

nios这个东西到底实用价值大不大?

网友A:
microblaze
实用价值怎么说呢,一般场合还可以,跟特定功能asic(dsp/arm)等相比还是有差距。
但现在稍微高端的fpga都可以用
,资源也耗费不多,主频也凑合,厂商提供的IP也丰富,且不断更新增加中,本着小型化、降低成本
减少功耗(这个也不一定)的思路还是学习学习它吧

网友B:
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