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 地址空间溢出

楼主(2011-04-15):
今天用KEIL 4 编译,提示为地址空间溢出。请教高手我该怎么办?代码大小5K多点,才千把行程序。

网友A:
把有些变量定义成IDATA即可

网友B:
LZ看下你工程下面的xx.M51里面内存使用的情况!

网友C:
data溢出。你是不是定义了很多的data型变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