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B 与MAX3238CAI

楼主(2011-04-15):
您们好:
      我是个初学者,我刚做了个电路。但是3238的各个引脚的电影都没有负值,这样是不是就不能有PC机通信调是。还有我SIM900b的信号灯是亮的那位给给一点建议。
谢谢,我是给给学习的~!求帮忙~!
我QQ是:402828584.万分感谢

网友A:
先检查你的电路焊接,电原理图要对照器件手册,不要简单在网上找,另外注意电源必须能满足2A的峰值输出,纹波系数要足够小。

楼主:
但是信号灯有闪烁啊~!那应该证明SIM900b在工作中。也就是电压和电流能够使它启动和工作。

楼主:
那位看到了,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的232芯片没有负压怎么能工作?先去检查电路吧。

楼主:
呵呵~没有问题了~!OK~!我都检出来啦~!现在可以用PC机调试了~!
工作还在进行中~!

网友B(2013-03-31):
你们都是牛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