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梯形图 如何编写 急急

楼主(2011-04-15):
大加好 我是初学者 请多多指教  :近期我想设计一套关于快速门的梯形图 可我无从下手请大家指点指点 所有应用的设备(三菱变频器s700,三菱PLC FX1S-14MR-001,300脉冲旋转编码器,开关电源24V,信号开门设备雷达感应) 我用过这种控制系统  很好用  可是厂家一倒闭  没有货源了  我向自己设计一下  但是遇见困难就是梯形图的编写  ???不知哪为师父 帮个忙。。。。。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哦
鼓励楼主, 自己先找些资料好好学习学习. 遇到具体问题再来讨论.
关于梯形图, 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学习, 网上也能找到很多.

网友B:
‘起保停’电路的编程方法和stl指令编程方法,后者一般要先画功能图,只要功能图出来了,梯型图就迎韧而解了
做题训练是关键

网友C:
看看这个行不行

楼主:
师傅打不开

网友D:
其实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