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一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4-15):
请问下各位大虾,这个R17电阻是什么作用的?是不是防干扰的?如果是的话,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可以说是。
不过,数值太大了些。
PA4端电位接近三极管导通电位(约0.6V)时,三极管尚未导通,输入阻抗相当大。若基极受到干扰,则可能进入导通。R17并联于三极管发射结,降低了三极管未导通时输入阻抗。
此电阻只有在R16到三极管基极引线相当长甚至暴露在机箱外时才会比较明显地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一般来说Rbe都是几百欧的数量级,为什么并上个200k的电阻能降低输入阻抗?

我听有些人说,三极管be级正偏时结电容大,这个电阻是提供一个放电回路,让三极管更快的从饱和区跳到截止区,是哪种说法比较正确呢?

网友A:
3楼:
三极管输入阻抗绝非常数,随工作点而变化的。

“这个电阻是提供一个放电回路……”
这样的目的,不是本电路的目的。
只有PA4端(驱动三极管的信号源)是高电平令三极管导通(进入饱和)而高阻态令三极管截止的驱动方式,才有必要在三极管发射结上并联一个电阻来从饱和迅速截止。如果PA4是低电平使三极管截止,那么R16比R17小得多,放电也迅速得多,R17就完全没有必要。
另外,从你的三极管集电极上接了一支4007看,此电路工作频率不会高,开关工作的上升下降沿也没有什么要求(4007的延迟时间比8050大多了,差不止一个数量级),所以R17绝对不是什么“放电回路”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有道理!
谢谢!又学到知识!

那再请问下,用于减小输入电阻,那这个电阻要去多大合适呢?

网友B:
补充一点,控制端接的好像是MCU的IO口,上电或复位时,IO口为高阻态,此时三极管的基极如果没有到地的泄放电阻,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
5楼:
这还要看PA4驱动能力。原则是PA4高电平时并联上R17仍有足够电流流入三极管基极使三极管进入饱和。
如果PA4高电平在2V以上,三极管饱和时要求集电极电流100mA,那么R17估计可以小到2.4k。这是因为,R16中电流是(2V-0.7V)/1kohm=1.3mA,R17分流是0.7V/2.4kohm=0.29mA,还剩1mA流入三极管基极。8050电流放大倍数估计为100,就可以进入饱和。若对8050放大倍数不放心,估计值只有50倍,R17用4.7k也可以保证三极管进入饱和。

网友C:
除了下拉作用和加速关断以外,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了用比较小而成比例的不精确阻值获得一个合适的驱动电流。多数集成在某些开关三极管内部。不过200k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D:
一个可靠的设计基本上对这一块会看的比较细致,在实际线路中是这种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maychang大侠对这个了解的非常透彻啊;楼主R17取值200K确实太过大了,若非驱动能力问题,这个电阻应尽量小,我一般对R16/R17电阻值取1:1甚至2:1,正如maychang大侠 4楼所说,这个时候除了考量驱动能力问题还要注意电平被R16/R17的分压问题。

网友D:
还有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C集负载在足够大时,BE输入阻抗可不是恒定的n kohm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负载阻抗*电流放大倍数。

另外我认为三极管为电流型控制,且节电容较小,基本上都不太需要节电容放电回路,由驱动回路来放电就够用,不像MOSFET,这一块就有非常严苛的要求了。

网友E:
R17确实是不能太大,但不知道为什么,能不能讲一下R17为200K时电路的工作状态,最好能有计算说明,谢了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是控制继电器的吧,这个电阻要不要没多大关系

网友G:
不能省这个电阻的的哦!

网友H:
一直被这电阻困扰!
顶!

网友I:
:)  其实就是确保Q1能关断..........

网友J:
很多好知识啊

网友K:
在理想的情况下没啥用,在实际的环境中增加电路的可靠行,确保q1的动作和pA的开关信号一致,不因干扰产生误动作。

网友L(2011-12-08):
新的知识.....

网友M(2013-07-29):
maychang真是厉害啊

网友N(2014-03-12):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是。
不过,数值太大了些。
PA4端电位接近三极管导通电位(约0.6V)时,三极管尚未导通,输入阻抗相当 ...

降低输入阻抗为什么能抗干扰防止三极管饱和导通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