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 LayOut如何拼板?

楼主(2011-04-15):
一个产品,好几个板一套,拼一起既方便PCB制造,也方便贴片加工。

网友A:
1.首先给要拼的那个PCB 板沿着板框加2D line,以便拼过去之后没有板框。因为board outline 是拼不过去的。

2. 再按ctrl+D 刷新。

3.打开四层的线,按右击选择select anything.后全选这个PCB 板,再右击选择make reuse。后会弹出一个窗口。在reuse 那个文本框中输入要拼的板子的名称,或任意输入都行。点OK。保存到REUSE 的文件夹中。

4.打开另一个PCB 板。选择ECO 图标。再选择add reuse 图标,就会弹出刚才保存的那个板的 reuse 文件。选中它并按打开。接着会弹出一个reuse properties 窗口。Reuse Name 下面的文本框不要去理会。要注意的是在designator preferences 下面的最后两个选项。add suffix 和add prefix。前面那个指给器件编号添加后缀。后面那个是加前缀。一般是选择add suffix.选中后,后面那个文本框点亮,会有个A 字母。那就设后缀为A 吧。(比如:楼主说的为什么两个板上都出现U1,这边设置了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第一板是U1,那么拼过去的板就是U1A)

5.点击后面net properties 图标,会弹出net properties 窗口。如果在这个窗口中的右边那个add/merge in design 下面那个文本框有出现网络。就选中那些网络把它们移到左边去。并在net append options 下面两个选项中选择第一个add suffix。这个选项一般来说是跟上面一点选择是对应的。选择完后就按OK(这样就避免了楼主说的两个网络vcc 和gnd 是一样的。两个板的网络连在一起了。)

6.再点REuse properties 窗口的OK。接下来会弹出一些提示。按确定就行了。把REUSE 调出来的板,放到你要想拼的位置就行了。如果你放下后。需要重新移动位置。记得右击select component -->select reuse--->break reuse.这样就可以再移动了。如果按照上面的操作进行的话,一般不会出现其它拼不了板的问题出现。这是个人的操作方法。请供大家照考。

网友A:
上面是网络上看到的,我没有操作。但只知道只能通过reuse实现。

网友B:
还是交给PCB厂,他们做的比较专业:D

网友A:
楼主不知道是否会使用CAM350,在CAM350中拼板,PADS就是在拼板上操作很麻烦。

楼主:
经过2天研究,已经成功在Pads9实现拼板。
铺铜、自动差错全部可以操作
基本步骤同2楼版主雷同。

网友C:
给板厂搞不就得了

楼主:
给板厂搞不好控制,容易出错。
而且板厂会多收费用

网友D(2013-08-11):
阴阳拼呢?如果可行的话,我也转用PA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