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h和npth的钻孔精度如何设定?

楼主(2011-04-16):
发包pcb时,填写pcb样品需求表时,pth和npth的钻孔精度如何设定?pth和npth的钻孔孔位精度又如何设定?钻孔精度和钻孔孔位精度与板厚,板的层数,钻孔孔径尺寸及孔的类型有何关系?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A:
永合溢科技制程能力汇总表
流程项目量产能力样品能力
工程HDI结构类型
工程处理软件GENESIS2000
板层数一至十二层
WORKING PNL最小尺寸100mm * 200mm
WORKING PNL最大尺寸510mm * 620mm
板厚范围0.4mm--3.2mm
板厚公差正负10%
PTH成品孔径公差正负0.075mm
NPTH成品孔径公差正负0.05mm
板材常规板材主要板材为KB
特殊板材生益高TG170
油墨阻焊(字符)油墨华绿
碳油(阻值)依客户要求
线路线宽0.1mm
线距0.1mm
线宽公差  正负20%
PTH孔到导体距离0.2mm
NPTH孔到导体距离0.2mm
铜网格线宽/距0.2*0.2mm
最小隔离环(内/外层)0.25mm
有孔焊盘最小直径0.5mm
BGA最小焊盘直径0.4mm
最大完成铜厚4/4线路35um
5/5线路35um
>6/6线路45um
压合层间PP数量最大3 张
层间对位精度Фd<0.1mm
绝缘层厚度(最小)0.1mm
同一芯板层压次数3次
钻孔最小钻刀直径0.25mm
最小钻槽槽刀直径0.8mm
最大钻针直径6.5mm
PTH孔位公差0.08mm
NPTH孔位公差0.08mm
电镀通孔最大板厚孔径比1:6
盲埋孔最大板厚孔径比1:6
通孔孔銅厚度(电金板)10um
通孔孔銅厚度(非电金板)18-25um
防焊文字最大塞通孔孔径0.6mm
做绿油桥之线路PAD间距≧0.2mm
最小文字字宽,字高最小字宽0.12mm最小高度0.8mm
成型成型方式锣边、模冲
最小铣刀直径0.8mm
最大铣刀直径2.0mm
外型尺寸公差CNC0.13mm
PUNCH0.1mm
V-CUT不露铜单边最小距离0.3-0.4mm
V-CUT角度规格20\30\45
金手指U槽公差0.13mm
最小内角半径0.5mm
表面处理表面处理种类喷锡、电金、沉金、沉锡、沉银、OSP
喷锡厚度(有铅)3-30um
化金板AU厚1 u″--5u″
化金板NI厚≥5um
金手指AU厚客户要求或IPC二级标准
金手指NI厚客户要求或IPC二级标准
电金板金厚1 u″
OSP厚度
OSP药水种类
化锡厚度0.8-1.2um
化银厚度依客户要求
蓝胶型号依客户要求
蓝胶厚度0.15mm
可靠性检测翘曲度<1%
离子污染
铜线抗剥离强度
阻燃性94V-0
耐热应力冲击288℃\10SEC,一次通过
耐高压测试
阻抗公差±10%
永合溢科技制程能力汇总表
流程项目量产能力样品能力
工程HDI结构类型
工程处理软件GENESIS2000
板层数一至十二层
WORKING PNL最小尺寸100mm * 200mm
WORKING PNL最大尺寸510mm * 620mm
板厚范围0.4mm--3.2mm
板厚公差正负10%
PTH成品孔径公差正负0.075mm
NPTH成品孔径公差正负0.05mm
板材常规板材主要板材为KB
特殊板材生益高TG170
油墨阻焊(字符)油墨华绿
碳油(阻值)依客户要求
线路线宽0.1mm
线距0.1mm
线宽公差  正负20%
PTH孔到导体距离0.2mm
NPTH孔到导体距离0.2mm
铜网格线宽/距0.2*0.2mm
最小隔离环(内/外层)0.25mm
有孔焊盘最小直径0.5mm
BGA最小焊盘直径0.4mm
最大完成铜厚4/4线路35um
5/5线路35um
>6/6线路45um
压合层间PP数量最大3 张
层间对位精度Фd<0.1mm
绝缘层厚度(最小)0.1mm
同一芯板层压次数3次
钻孔最小钻刀直径0.25mm
最小钻槽槽刀直径0.8mm
最大钻针直径6.5mm
PTH孔位公差0.08mm
NPTH孔位公差0.08mm
电镀通孔最大板厚孔径比1:6
盲埋孔最大板厚孔径比1:6
通孔孔銅厚度(电金板)10um
通孔孔銅厚度(非电金板)18-25um
防焊文字最大塞通孔孔径0.6mm
做绿油桥之线路PAD间距≧0.2mm
最小文字字宽,字高最小字宽0.12mm最小高度0.8mm
成型成型方式锣边、模冲
最小铣刀直径0.8mm
最大铣刀直径2.0mm
外型尺寸公差CNC0.13mm
PUNCH0.1mm
V-CUT不露铜单边最小距离0.3-0.4mm
V-CUT角度规格20\30\45
金手指U槽公差0.13mm
最小内角半径0.5mm
表面处理表面处理种类喷锡、电金、沉金、沉锡、沉银、OSP
喷锡厚度(有铅)3-30um
化金板AU厚1 u″--5u″
化金板NI厚≥5um
金手指AU厚客户要求或IPC二级标准
金手指NI厚客户要求或IPC二级标准
电金板金厚1 u″
OSP厚度
OSP药水种类
化锡厚度0.8-1.2um
化银厚度依客户要求
蓝胶型号依客户要求
蓝胶厚度0.15mm
可靠性检测翘曲度<1%
离子污染
铜线抗剥离强度
阻燃性94V-0
耐热应力冲击288℃\10SEC,一次通过
耐高压测试
阻抗公差±10%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PCB生产厂家的制程能力。

楼主:
感谢了,内容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