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简单的三相异步电机调速电路,有没建议?谢谢

楼主(2011-04-16):
(无正文)

网友A:
“低速大概20rpm”
太困难了,几乎是办不到的事。

网友:
如果你想把这个装置作成产品卖出去,那我就想不出计谋了
但是如果是装置是你自己使用  我还是有个方法
就是你使用3个玻璃或者塑料容器,装满水,然后在上面洒几包食盐上去,再放两个极板电极到水中
饱和的食盐水构成电阻,串联进入电路当中,调整极板之间的距离,就可以调整电阻
容器里面的水受热,蒸发,还可以降温,方法也很简单,成本也低,但是有点危险,凡事有好有坏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变频器太贵了,我只要这一种速度

楼主:
如果你想把这个装置作成产品卖出去,那我就想不出计谋了
但是如果是装置是你自己使用  我还是有个方法
就是你使用3个玻璃或者塑料容器,装满水,然后在上面洒几包食盐上去,再放两个极板电极到水中
饱和的食盐水构成电阻 ...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电控控制系统中的,它有个慢转的应用。因为要求不高,用变频器总是感觉不划算。所以是不是有个的电路正好适用?

网友C:
请问低速20RPM时,电机的输出功率要求是多少?

网友C:
如果仍然要求有5.5kW的功率输出,那么使用变频器也不能满足要求;只能使用机械减速机才能达到要求。
如果要求电机输出功率较低,可以使用MCU+IGBT通过SPWM来实现,难度系数较低,但有一定的工作量。

网友D:
如果只是要求高速和低速两种速度,而且是2倍的关系,那就去买变极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