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西门子进行MODBUS通信

楼主(2011-04-16):
请问谁做过?分享一下?

网友A(2013-11-10):
同求,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B:
我做过modbus-rtuMAX485通讯,参考的“一线工人”

/*********************************************
**项目:开关量数据采集(EE01学习板演示程序)

**作者:一线工人

**网站:电子工程师之家 www.eehome.cn

**备注:modbus协议,rs485通讯
刚刚写完了的rs485通讯程序
测试截图
Labview写的专用测试程序截图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x_led=P0^0;//接收指示灯
sbit tx_led=P0^1;//发送指示灯
sbit ctrl_485=P3^2;//485接发发送转换控制
sbit dm=P1^4;
sbit wm=P1^5;
sbit led_cs=P1^6;
sbit b7=P2^7;//波特率设置位
unsigned int crc=0;
uchar sendBuf[20],a[10];
uchar send_count= 0,send_num=0,addr_dip=0;
uchar receive_count=0;//定义变量并赋予0 接收数组计数器
uchar mysend[6],aq[8];//定义数组

u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void beginsend(void);
void check_modbus(void);

/*************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y;
        while(z--)
        for(y=113;y>0;y--);
        //uint x,y;
        //for(x=z;x>0;x--)
        //for(y=113;y>0;y--);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0;//定时器1,模式2
        SCON=0x50;//串口通讯方式1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if(b7==1)PCON=0x00; else PCON=0x80;
        TI=0;//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RI=0;//接收中断标志位清零
        TR1=1;//启动定时器1
        EA=1;
        ES=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TMOD&0xf0;
        TMOD=TMOD|0x01;
        TH0=0;
        TL0=0;
        ET0=1; //允许定时器中断
}

void main(void)
{
        dm=0;
        wm=0;
        led_cs=1;
        uart_init();
        timer0_init();
        ctrl_485=0;//先置为接收
        while(1)
        {
                RI=0;
                delay(1);
                rx_led=1;
                tx_led=1;
        }

}

void beginsend(void)
{
        ctrl_485=1;
        TI=0;
        send_count = 0;

        SBUF = sendBuf[0];
        send_num--;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
{
        TR0=0;
        RI=0;
        check_modbus();
        receive_count=0;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TI)
        {
                if(send_count < send_num)
                {
                        TI=0;
                        tx_led=0;

                        SBUF = sendBuf[++send_count];
                }
                else
                {
                        receive_count=0;
                        ctrl_485=0;
                        TI=0;
                }
        }
        else
                if(RI)
                {
                        RI=0;
                        rx_led=0;
                        TR0=1;
                        a[receive_count++]=SBUF;
                        TH0=0xf4;
                        TL0=0x1e;
                }

}

void check_modbus(void)
{
        uchar di,addr;
        if(receive_count>7)////////////////////address 03 00 00 00 01 crc crc
        {
//CRC检验函数
                receive_count=0;
                crc=crc16(a,6);
                addr=P2>>4;
                addr=~(addr&0x0f);
                addr=addr&0x0f;

                di=~(P2&0X0f);
                di=di&0x0f;

                if(a[0]==addr&&a[1]==0x03&&(crc==((a[7]&0x00ff)|(0xff00&(a[6]<<8)))))
                {
//发送函数
                        sendBuf[0]=a[0];
                        sendBuf[1]=a[1];
                        sendBuf[2]=0x02;
                        sendBuf[3]=0x00;
                        sendBuf[4]=di;
                        crc=crc16(sendBuf,5);
                        sendBuf[5]=crc>>8;
                        sendBuf[6]=crc&0xff;
                        send_num=7;
                        beginsend();
                }
        }
}

/***********************CRC校验*************************/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unsigned char code auchCRCHi[260]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unsigned char code auchCRCLo[260]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CRC校验程序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long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网友C:
什么类型的单片机也没有说.
楼上的代码作为 MCS51 的 MODBUS 底层, 还是值得一看的.
但是还有上层的数据处理部分, 要根据具体要求做了.
吃透协议很重要, 另外, 希望楼主准备个好的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