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传输

楼主(2011-04-16):
各位大哥,我在做USB实验 PC发送数据到USB,USB产生中断后置位标志位后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到SPI器件W25X16中但是好像存进去的速度跟不上中断,数据出错,如果我不存直接用液晶显示是好的,我该怎么做。高手请指点下!条件是:我必须很快的速度发完能不能先存到一个大的数组里,等全发送完再存到W25X16呢?

网友A:
各位大哥,我在做USB实验 PC发送数据到USB,USB产生中断后置位标志位后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到SPI器件W25X16中但是好像存进去的速度跟不上中断,数据出错,如果我不存直接用液晶显示是好的,我该怎么做。高手请指点下!条 ...
引用 楼主:

速度跟不上中断,怎么会呢?
不调用SetEPRxValid();这个函数的话,就一直NAK主机。等你写完了,再调用不就行了?

楼主:
这样的话传输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网友B:
协议 握手 流控

网友C:
新手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