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行下使用STMFlashLoader.exe问题

楼主:
如图:

串口可以设置成功,但是识别不了。

用windows下工具就可以的

批处理文件如下:
STMFlashLoader.exe -c --pn 2
STMFlashLoader.exe -i STM32_High-density_512K
STMFlashLoader.exe -e --all
STMFlashLoader.exe -u --fn E:\source\stm32f103E\IR\Output\model_upload.bin
STMFlashLoader.exe -d --a 0x8005000 --fn E:\source\stm32f103E\IR\Output\model_Relase.bin --v

网友A(2011-05-10):
我昨晚上也想用这种方式,一样的,识别不了芯片!不知有没有那位用过?
用这种方式烧写,要方便多了!

网友A:
我突然发觉,那些“刷屏党”有些讨厌,一来挨着挨回复一大片,又没有实质意义,就是为了挣分,没什么意思吧。想问的问题,一会就被这种人给弄得不见了!

牢骚发完了。还得追问这个问题了!
香版主,你用过没有呢?
网友们有没有用过呢?
ST官方有没有人用过呢?

网友B(2011-11-21):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QQ是:345221603
我们公司的一个仪器用的都是STM32103和207的片子。

网友C:
你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D(2017-05-07):
cls
@echo off
echo This patch file for STM32 20-21-45-46 G-EVAL board : MB786 revB
echo Entering SystemMemory mode and dumping 1024KB of Flash  to c:\upload_old.hex
echo Then reset the board and boot from user Flash
STMFlashLoader.exe -c --pn 1 --br 115200 --db 8 --pr EVEN --sb 1 --ec OFF  --to 10000 --co ON -Dtr --Hi -Rts --Lo  -i STM32F2_1024K -u --fn c:\upload_old.hex  -Dtr --Lo -Rts --Hi --Lo
PAUSE

网友D: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MB786revB.bat

网友E(2017-08-28):
请问各位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在用flash loader的命令行,编写自己的上位机软件来升级程序,但是在用命令行调用的时候一直出错,有人能帮忙分析下吗?
我用的命令是
STMFlashLoader.exe -c --pn 4 --br 115200 --ec ON -i STM8_32K -e --all -d  --a 0x00008000 --fn discover.s19 --v
但是这个似乎是在执行到-i STM8_32K的时候就停止执行了,如下图1是运行结果:

后来我尝试用单步发命令的方式,也总出现调用dll错误,错误如下图2: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