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IGBT的驅動電路

楼主(2011-04-16):
看到一篇講IGBT驅動的**,裡面有個地方不懂,請高手指點,先謝謝啦

网友A:
书上没有错。
你的疑问是什么?

楼主:
哦,不好意思,忘了寫了,我的疑問是:
1.柵極正反向偏置電壓差在此有什麼作用
2.最小峰值電流公式如何得來的
3.驅動電源平均損耗公式如何得來的

剛接觸IGBT,問題多多,希望詳解,謝謝啦

网友A:
1、正反向电压差即驱动信号的峰峰值,在此用于计算驱动峰值电流及驱动功率。
2、IGBT输入近似一个电容,在驱动信号跳变上升沿(或下降沿)瞬间之前该电容已经达到电压稳定,即反向(或正向)充好电。跳变瞬间,驱动信号由负峰值变为正峰值(或者相反),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仍保持负峰值(或正峰值),驱动信号与电容电压串联相加,故峰值电流为驱动信号电压正峰值加上电容两端电压(即负峰值)除以电路中的电阻,亦即驱动信号峰峰值除以电阻。
3、电容反复正向和反向充电放电,但充电时储存在电容中能量在放电过程中无法返回到驱动信号源,只能消耗在电路的电阻中转换成热量。每次上升或下降电容中储存的能量为(△Vge)^2*Cge/2,每个脉冲为(△Vge)^2*Cge,每秒显然为(△Vge)^2*Cge×f,即每个脉冲耗散的能量乘每秒脉冲次数。

楼主:
结合我前几天看的IGBT原理及实际模型,来看此帖,真的获益匪浅啊,讲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A:
怪哉!
首帖和3楼是繁体,怎么5楼突然变成简体了?

楼主:
公司电脑,后来发现用繁体在咱们论坛发贴似乎不好,就用谷歌输入法改了,默认的繁体

网友B:
请教  我只知道三级管  IGBT用KA3525带的了吗  输出最大能达到多少伏多少安

网友C:
楼主能否把这篇IGBT的驱动**共享下,让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我周一上班就把这篇**帖来,让大家各抒己见,共同学习下,谢谢

网友D:
顺便问一下;IGBT和MOSFT的驱动电路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我了解的是,他们的驱动方式是一样的(栅极 电压驱动),至于驱动电路,应该是多样吧,要看场合,等待高手解答,学习中。。

网友E:
你哦的风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