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与分辨率的关系 求教大家

楼主(2011-04-16):
DS18B20数据手册上写着精度为0.5°,分辨率为0.0625°.请教一下各位,精度0.5°,分辨率比它小,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为什么分辨率绝对值总是比精度小?

楼主:
刚刚看18B20  看到精度和分辨率    看了各位的帖子  想问问  是不是就是说18B20测出的温度   误差是0.5    而0.0625的温度变化就可能引起它测量值的变化   但测出的值误差会在0.5℃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上面是看过的贴)

网友A:
就说手表吧,分辨率是1S,精度就是绝对误差,即每月误差多少或...

楼主:
我想说的是   是不是:>0.0625的温度变化才能引起它测量值的变化   但测出的值和实际值误差会在0.5℃以内

网友A:
我想说的是   是不是:0.0625的温度变化就可能引起它测量值的变化   但测出的值和实际值误差会在0.5℃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理解基本正确,规格书说0.5度是在其工作范围内的最大误差,并不是每次都是0.5度,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没有误差。

网友C:
就说手表吧,分辨率是1S,精度就是绝对误差,即每月误差多少或...
引用 网友A:

准确,形象

网友D:
3楼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