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心电容,磁珠选型,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1-04-16):
大家好,小弟对EMC设计都没入门过,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传感器的信号回来后要先经过穿心电容 和 磁珠后 再到我的AD芯片,但是  这里穿心电容 和磁珠选型 却不知从何下手。希望各位能指点一番。
系统供电为5V, 传感器为 桥式(称重传感器)

楼主:
:'(都没有人懂穿心电容吗?

网友A:
直接安装在金属面板上,它的输入输出端被金属板隔离,消除了高频耦合,需要设置在金属面板上,磁珠安装在机壳位置处就可以

楼主:
选型,选型,安装我懂的

网友B:
RC滤波。
电容不同的值都有不同的滤波频段。磁珠就直接串线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