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定时器0中断为什么只能执行一次?

楼主(2011-04-16):
int n=0;
//定时器0的中断工作内容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TL0 = 0xf0;
    TH0 = 0xff;
    AD_calculate();
    Kalman_Filter(acceler,gyro);
    PWM_calculate();
    PWM_motors(R_motor,L_motor);
    n++;
    TR0 = 1;
}

----------------------------------------------------
最后发现n一直是1啊

网友A:
那要到调用的函数里面去找问题了哦!

网友B:
你的TMOD是方式2(8位自动重装)吗?,是的话,那肯定只能执行一次啊,第一次的时候,TL0=0XF0,等TL0=0xff溢出时候,会自动将TH0=0XFF装入TL0,这时候TL0=0XFF,定时0秒?只有第一次定时了(0XFF-0XF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