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轨对轨”与“非轨对轨”的区别

楼主(2011-04-16):
作为一个菜鸟,偶然看到“轨对轨”与“非轨对轨”这两个名词,不解。请问轨对轨与非轨对轨芯片的区别在哪?求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re LZ:

轨对轨(rail-to-rail)是指运放的输出基本可以达到正负电源。这里“轨”是一种形象的表示(将正负电源比作两条轨道),信号在这两条“轨道”间运行。

一般非轨到轨的运放,其输出电压在未到达正负电源电压前已经饱和,因此输出极限和电源电压间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另外,还有一种单电源的运放,它的输出负端(一般定为信号地)可以达到电源轨,但正端则不一定能达到。

轨对轨的运放其输出正负饱和极限基本可以到达正负电源电压。但要注意的是,其输出在接近电源电压时,运放的输出能力将明显下降。因此对于轨对轨的运放,若要使其能够很好地体现其轨对轨特性的话,必须限制其输出负载的大小。

网友B(2012-02-19):
大师,"轨对轨特性"是指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