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不可小觑

楼主(2011-04-16):
调试FM出现I2C通讯一直存在问题,最后发现初始化之后SDA、SCL默认电平一直不正常,不是默认的高电平。
原因:FM的模拟地与地板的数字地之间用了30欧姆电阻隔离,最后发现电阻损坏,在普通状况下就是30欧姆,造成FM的整个模拟地有电压,最后就造成FM的I2C有问题。
另外对于小磁珠,千万不要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它会蒙蔽你的双眼,必须直接测量其阻值。

网友A:
磁珠,你用万用表量电阻,你量到多少?量出的值有意义吗?

楼主:
对于某些坏了的磁珠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