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1-04-16):
labview是虚拟仪器,那它的诞生,主要目的是不是进行仿真啊?

网友A:
没有过,我的好多同学都用这个,他们都是学信号的。
我估计是信号处理中用到吧

网友B:
做界面,类似于VC,VB ,不过主要针对仪器仪表类得

网友C:
4楼说的对

网友D:
主要是实时控制这块比较强~~其次它的编程是使用的G语言~~就是图形话编程

网友E:
图形化编程,做界面,信号处理等等。功能蛮强大的!

网友F:
大部分做测试,图形化编程,上手快。信号处理采集,不过卡贵

网友G:
labview用的是图形化语言 ,也就是所谓的G语言。我理解来和流程图差不多 比较直观。包含丰富的空间,滤波器、USB  串口 网络等,对于数据处理十分方便,用在信号处理上较多。

网友H:
做界面,不过我主要用在仪器仪表类

网友I(2011-06-15):
LabVIEW是一种程序开发环境,类似于C和BASIC开发环境,但是LabVIEW与其他计算机语言的显著区别是:其他计算机语言都是采用基于文本的语言产生代码,而LabVIEW使用的是图形化编辑语言G编写程序,产生的程序是框图的形式。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是一种用图形代替文本行创建应用程序的图形化编程语言。传统文本编程语言根据语句和指令的先后顺序决定程序执行顺序,而LabVIEW 则采用数据流编程方式,程序框图中节点之间的数据流向决定了VI及函数的执行顺序。VI指虚拟仪器,是 LabVIEW 的程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