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程序烧进去,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2011-04-16):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刚开始学PIC单片机,用的是PIC16F630的芯片,程序能烧进去,但是烧进去以后工作不了,用示波器看晶振不起振,有人说配置字没设好,我换了很多配置字烧进去还是不行,后来找了块16F84A的芯片,烧同样的程序结果晶振可以起振,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啊?冰天雪地**跪求指教!

网友A:
630和84A区别太大了.
换了很多配置字,你换了什么自己不清楚么?每个配置位都有其意义的.瞎换有什么用

网友B:
贴一些你的配置图吧,以及硬件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置成HS和XT模式都试过,可是都不行。
——CONFIG(0x1B1);和CONFIG(0x1B2);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用万用板只接了晶振也不行

楼主:
自己解决了,是电源电流太小的原因,给单片机单独接一个5V电源就起振了,不过还是谢谢2楼和3楼的指点!

楼主:
怎么结贴了?这是个问题

网友C:
自己解决了,是电源电流太小的原因,给单片机单独接一个5V电源就起振了,不过还是谢谢2楼和3楼的指点!
引用 楼主:

直接点第一帖旁边的结贴,然后把你悬赏的分数分配到具体的某一楼的网友ID上,分配的分数要和你的悬赏的分数相等,否则不能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