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8脚封装的升压DC-DC芯片

楼主(2011-04-16):
芯片不知道是哪个,只知道外围电路,抄下来了。输入应该是5V或12V,输出有30几V吧。封装是8脚的SOP的

楼主:
人气好低。。。。。。。。。。。。
终于找到这款芯片是什么了~~~:victory: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找到了也不说说是什么型号,再说了,这样的芯片有很多,不一定非要你这个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