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RS232 电平 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4-16):
(无正文)

楼主:
谁能帮我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特别是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先要知道的是RS232的电平是正负12V,当然有一定门限范围,分析时基于正负电平。
PC发送:当PCTXD输出正电平时,Q2导通,RXD输出逻辑0;反之,当PCTXD输出负电平时,Q2截止,RXD靠R10上拉到逻辑1,D2此时则起钳位作用,防止负压摧毁Q2。
PC接收:当TXD为高电平时,Q1截止,因静态时(无数据发送)PCTXD为负电平,此时PCRXD通过D1和R5也被拉至负电平,此时对应的是232的逻辑1;当TXD为低电平时,Q1导通其内阻远远低于R5,故PCRXD的电平被拉为正电平,此时对应的是232的逻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