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极点和零点是多少?

楼主(2011-04-16):
这个图零点和极点各是多少?
哪位高人给个答案。我算的是零点1K,极点10K
原图摘自《运算放大器的稳定分析》,我自己计算和他说的不一致,

网友A:
re LZ:

显然是搞反了....

    Vout = H(s) Vin = (Ri + Rf || (Rp + 1 / (S Cp)) / Ri Vin

所以有

    H(s) =  (Ri + Rf || (Rp + 1 / (S Cp)) / Ri
             = (1 / Ri) ((Ri (Rf + Rp) + Rf Rp) S Cp + Ri + Rf) / ((Rf + Rp) S Cp + 1)

解得

极点 Sp = - 1 / ((Rf + Rp) Cp)

零点 Sz = - (Ri + Rf) / ((Ri (Rf + Rp) + Rf Rp) Cp)

换算到频率有

fp = |Sp| / (2 π) = 0.91 kHz

fz = |Sz| / (2 π) = 9.11 kHz

网友B:
把电容看成1/cs应该很好算出传递函数.

楼主:
我求的是环路增益T=αβ,,此时的环路增益:
Vr = VT * RI/(RI + (CP + RP)//RF),即:
T = Vr/VT = RI/(RI + (CP + RP)//RF);是这样 么?

网友A:
to 4L:

不能这样看。若断开环路,你所谓的Vr将只取决于开环特性(如开环增益)。这里通常假设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大(可理解为无穷),因此才有我二楼的闭环关系。

分析类似的问题,可以这样考虑:因为运放开环增益非常大,由于反馈,运放的输出必须保证其两个输入端电位几乎相等(通常就认为其相等,即虚短)。这样,输入电压Vin似乎就是输出电压通过那串反馈阻容网络的“分压”。然后再将“分压”关系反过来看,即得 Vout 和 Vin 的表达方式。

网友C:
二楼的解**常,但四楼的没看懂,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11-06-01):
是我看错了。

网友D:
lz是不是看了一个月了?:lol
零点和极点是不是对应的是电压增益是0或电压增益是无穷的时的频率值?

网友E:
环路增益的零极点和闭环增益的零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刚好相反,因为反馈放大器的闭环增益表达式是
A(s)=H(s)/[1+β(s)H(s)],这里不知道运放的开环增益H(s)为多少,可以认为它很大且不考虑它的零极点,也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实数,而反馈形式为深度负反馈,那么闭环增益上下同除H(s),则闭环增益约为A(s)=1/β(s),则和环路增益β(s)H(s)刚好反了一下

网友A:
to 12L:

运放的环路增益 A F (其中A为开环增益,F为反馈系数)之零极点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闭路增益相反。注意,由于考虑|A|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非常大,所以才有:

  A / (1 + AF) ≈ 1 / F

而环路增益 A F 虽然其中 F 翻了个个,但由于 A 是其中的因子,影响很大。通常 A 自身就存在着一个极点,且其转折频率不是太高(开环带宽)。

网友F:
那到底能不能认为环路零极点和闭环零极点相反呢?

还有个问题,经常看到波特图在频率为0处存在个极点,这个是由反馈回路中存在电容导致的吗
频率为0处开始20db下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就理想运放的情况考虑,实际的运放当然开环增益很高,主极点频率很低,只有几Hz

网友A:
to 14L:

零频处不会是极点,而只可能出现零点。通常那是RC高通。

网友A:
to 15L:

理想运放的话,不可能考虑环路增益。考虑了也没意义,那是个无穷大。

网友G(2011-07-29):
我算的是零点1K

网友H:
楼主,能把这个给我发一份么?我一直找这个呢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分析》

谢谢楼主
ccnu_hust@126.com

网友I:
求零点与极点有什么意义?

网友J(2011-10-22):
求零點和極點就可以算出電路的穩定性,發生自激震盪的可能性大不大??我這找了有穩定性分析1-6的 其他的百度文庫一大堆

网友J:
怎麼算出極點 零點的個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