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步进电机驱动的的新产品

楼主(2011-04-16):
刚出来的一款ON的微步二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希望有那位高手可以看一下应用于那些方面比较好。还有目前应用于高速球上的一些方案。还有就是对于刚出的新的芯片的失步检测的问题。来顶一下吧。

楼主:
过来给给力啊。本芯片的一些优势。。。。

网友A:
微步二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已经有很多了, 不过 ON 的芯片, 还是很少, 我没有用过(也许孤陋寡闻了点)
常见的如 ALLEGRO 39xx, 还有东芝, 三肯 等厂家的产品. 当然国产也有.
失步检测基本没有哪个芯片能解决这个问题. (别说我打击你哦)

楼主:
这个问题你提的也太好了。我们是通过软件设定的的失步的。你那边没有了解过这个芯片那是正常的。现在只有美国在用这个芯片。国内也只有几家在用这些芯片。主要是我们刚推的芯片。我这里有芯片的资料我可以你给分过去。1047369406  是我的QQ。

网友B:
失步检测基本没有哪个芯片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技术原来是德国TRINAMIC公司的开发出来的StallGuard技术,翻译过来是叫堵转检测而不是失步检测,后来一些厂家也仿效这个功能,所谓堵转检测是靠分析电机的反电动势来实现对电机负载状况的检测,由于电机是个感性器件所以在电机的旋转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反电动势,在电机遇到阻力的时候反电动势电压自然会增加,其产生的信号会被具有StallGuard功能的TMC246,TMC249芯片读出,StallGuard可以被编程控制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电机堵转力矩,可以用在一些不需要限位传感器的场合比如雷达,表针的控制,注射泵等领域。 目前德国TRINAMIC公司又推出了带有Coolstep专利技术的驱动偶那个芯片包括二相和三相步进电机。TMC26X系列,可以说这些技术代表当今步进驱动的前沿技术。 Coolstep系列的芯片主要的性能和目前的恒流斩波驱动相比 采用的是电流根据电机的外部负载自动增加或减少;自带硬件细分256;StallGuard堵转检测精度更高;可以实现高速控制,速度可达5000RPM。。。详细资料看附件的资料吧 TMC26X 系列驱动芯片.pdf (691.83 KB) NewDriver_TMC26x-coolStep_2010-04.pdf (3.61 MB)

网友B:
还有目前应用于高速球上的一些方案。还有就是对于刚出的新的芯片的失步检测的问题。来顶一下吧。》》》》》》 LZ说的高速球比较好的方案是这种集成了控制+驱动+功率管,而且还带有StallGuard功能,堵转检测功能对德国TRINAMIC公司来说已经算是老技术了 呵呵 美国派尔高也用这款IC--TMC223

楼主(2011-09-09):
你说的这个型号我听说过,相对价格方面还是特别的高了,

楼主:
上面的是我这边AMIS30542的内部结构

网友C(2011-10-09):
步进电机

网友A:
今天抽空看了一下你们的资料.
首先: AMIS30542 的关于失步检测的问题。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提到. (手册版本 AMIS−30542/D) 我想失步检测是不太可能了.
TRINAMIC公司的开发出来的StallGuard技术,倒是令我非常感兴趣.
从资料短短的两页介绍, 倒是看到了技术的可行性. 不过诚如所言, 要实现实时的负载检测其计算和判断是相当复杂的. 我对其确切的性能持保留态度.

网友B:
今天抽空看了一下你们的资料. 首先: AMIS30542 的关于失步检测的问题。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提到. (手册版本 AMIS−30542/D) 我想失步检测是不太可能了. TRINAMIC公司的开发出来的StallGuard技术,倒是令我非常感兴趣. 从资料短短的两页介绍, 倒是看到了技术的可行性. 不过诚如所言, 要实现实时的负载检测其计算和判断是相当复杂的. 我对其确切的性能持保留态度. 〉〉〉〉〉〉〉〉〉〉〉〉〉〉〉〉〉〉〉〉〉〉〉〉〉〉〉〉〉〉 AMIS这款芯片的技术完全来自TRINAMIC公司,当时TRINAMIC公司规模很小帮艾美森开发这款芯片。但是目前TRINAMIC在去年推出来功能更强的COOLSTEP系列芯片 在StallGuard失步检测性能上分辨率精度比之前的产品提高一倍。

网友D(2013-02-28):
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 堵转力矩检测功能,可在无需外部传感器的情况下实现力矩控制  // 无感反馈,电流反馈,
带有专利技术Coolstep技术可以实现驱动电流根据外部负载动态调节,节省功率  //无感反馈 ,电流反馈
带有专利技术SpreadCyle 高精度,高动态平稳,正弦波电流控制  // SPWM

这样山寨个不知怎么样的效果

网友A:
无需外部传感器的情况下实现力矩控制  // 无感反馈,电流反馈,堵转力矩检测, 实现上面是有相当难度的.
没有相当的专业程度, 不容易 "山寨" 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