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pt的dc-dc变换控制问题

楼主(2011-04-16):
请看图!
开关管的驱动信号是pwm!控制的是占空比!我想知道这个占空比是怎么控制的?是不是Uo(输出电压)=Upv*D(占空比)个公式啊?
如果后面的负载改成12V的铅酸蓄电池又该怎么控制充电?
mppt的控制要改变占空比  充电的控制也要改变占空比  这是怎么既符合mppt算法的控制又符合到充电所需控制?不冲突吗?
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可还是不明白  上来问问大家 希望能够帮我  谢谢了!

网友A:
当L中电流连续时,是Uo(输出电压)=Upv*D(占空比)这个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前辈
是工作在连续的情况下!
那MPPT是怎么控制的?不是通过mppt控制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吗  那这个输出电压不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值 那占空比也不确定啊 那这样的话 该怎么设置初始值啊?不知道我哪里理解错了 一直转不过湾来!
mppt是阻抗匹配 那经过buck电路后我们要的是什么结果 是按什么规则来匹配前后级的阻抗?什么情况下才能判定这电路转换后的就是我们想要的匹配结果?

楼主:
找了本书看了后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搞清楚了!
谢谢大家!

网友B(2011-06-21):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看的书是什么啊?我也正在做太阳能充电的论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