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roteus 编程问题

楼主(2011-04-16):
请问在proteus里面蜂鸣器仿真工作时,是不是蜂鸣器不像实际蜂鸣器那样发出动静??谢谢……

网友A:
用喇叭可能好一点。

网友B:
应该不会响吧,还真没试过

网友C:
proteus里的蜂鸣器,仿真时驱动电脑上的声卡发声。我仿真时,发出的声音和实际蜂鸣器的声音不一样,听着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