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MO51核心板求指点

楼主(2011-04-16):
前些天在机器人板块下的原理图,今天闲暇,练练 :D

楼主:
原理图与PCB

网友A:
基本问题:
1.没有板边线。
2.电解电容的焊盘太小了,那么大的尺寸只有一点点的焊盘不协调。
3.元件标示(C1,R1,U1)不要放在元件中心位置处,到时元件插上去后把它们全部挡住了,很难检查。
4.板子尺寸太大了,可以缩小面积。
5.元件的comment不要填元件的种类(如Cap)而是填数值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想把电容换成贴片的,但考虑提供的原理图是直插的

网友B:
如2楼所言,再增加点:
1、插件元器件的走线最后走在焊接面,不然容易引起焊盘脱离等问题,
2、底层可以使用覆铜,增加地面积。
3、C6到C15电容不知道为何用,如果是电源滤波去耦电容,电源必须先过电容器,而电容器是伸引到外部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4、C5,C17电容器为何有,很大,但电源线很细。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的,不知道,我的布线有没有背离作者的意思。

网友A:
不是让你将这些电容放在一起,而是说VCC与GND 之间在需要的地方进行放置。原理图只能表示逻辑定义,不可能表示实际位置。

网友C:
C6~C13紧贴着原件的电源引脚放置,用来作为电源退偶的,你给放在一起了,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人,8层板将退偶电源放一排,看起来板子相当的“整齐”啊,可惜是个废板

楼主:
哦 我知道了,我把这些电容换成贴片的。过些时候上图。

楼主:
那两个电感我该怎么安排呢

楼主:
一个人摸索,好孤单啊。:(

网友D:
初步入门,画的不错!

有chk755,pa2792等大虾指点,一点也不孤单~~~ :P

网友D:
LZ如有兴趣,可加入[DIY机器人]团队,帮忙画版,好坏不管,重在参与,到时送你一套 四轮驱动智能小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兴趣参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参加啊,怎么获得任务呢

网友D:
欢迎加入DIY开源团队,菜鸟没关系,跟着一起学学,淘淘浆糊,大家都是这样长大的~~~

由于这几天在忙匠人的两轮平衡小车,时间很紧张,要在24号上海网友会上首送十套,四轮驱动智能小车暂时还没时间分身整理,要到月底才能启动,平时有空多上上二姨家,关心一下,到时站内短消息通知。

开源DIY活动,本身的意义就在重在参于,能学到点东东,至于能力大小,不是主要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灌灌水,跟跟风~~~

网友D:
LZ如有兴趣,可加入[DIY机器人]团队,帮忙画版,好坏不管,重在参与,到时送你一套 四轮驱动智能小车。
引用 网友D:

本小鸟也有极大嘀兴趣

网友E:
用PORTEL 99打开原理图怎么还要密码?

网友F:
楼主画的真好,比我好多了!!!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鼓励:kiss:

网友D:
本小鸟也有极大嘀兴趣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DIY开源团队,小鸟没关系,跟着一起学学,淘淘浆糊,大家都是这样长大的~~~  :lol

网友B:
建议大家都去参加123JJ的开源项目。

网友E:
:Q还是没打开,明天上班用AD6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G: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我想问问“插件元器件的走线最后走在焊接面,不然容易引起焊盘脱离等问题”这个怎么理解啊?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你给予这样的评论,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线走在非焊接面,焊接面就是一个孤立的焊盘,焊盘在受热,当焊接水平的差异,焊接温度,时间没有控制哈,造成焊接时间过长,温度过高,焊盘就会脱落或者起边。特别是在维修的时候,吸焊器在吸除焊锡的时候,会连带把焊盘吸掉。

网友B:
焊盘脱落明显的位置。

网友B:
所以为什么在小线的时候,建议做泪痕就是增加附着力。

网友H:
退藕电容都放一边了,起不到它们原本的作用了。
要弄懂原理图,知道相关的原件是干嘛用的,就不至于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了。
PCB首要的是性能,然后再考虑美观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先说声谢谢,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就上面那pcb图而言,有部分插接元件的走线是在顶层,这样会容易使底层的焊盘脱落是吧?本人刚入门pcb,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我想了又想,还是没能理解你的意思,你能具体指出楼主图里哪些走线不在焊接面吗?谢谢了

网友B:
这些,结果也会像这样,特别是新手焊接的时候。

焊接面没有走线。

网友G:
回复 网友B:
:) 谢谢,既然这里没有走线,那这些焊盘掉了也没影响吧?还是说这些焊盘有跟其它层有信号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