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光耦

楼主(2011-04-16):
打算用贴片的6n137,做成sop-8的封装,买来根本放不上去,贴片的6n137原来是宽体的,有没有5v的sop-8的高速光耦啊

网友A:
应该有,可以到MAXIM/TI/ADI/LT/NXP/ST等网站上去翻翻.

网友B:
6n137和6n136都是那种体积和直插的那种一样的,不过就是把尖腿给弯了一下

网友C:
安川伺服驱动器里的贴片高速光耦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上面只有“9114   N449”字样,貌似是TLP113一类的

楼主:
4l,
我是pcb到了才发现这个问题,找到替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