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芯片实现12分频

楼主(2011-04-16):
请问用什么芯片可以实现12分频?CD4060是不是只可进行2的n次方分频?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即可,将第12位的输出引回输入端,此时就是12分频器,用移位寄存器可轻松实现n分频。

网友B:
可编程器件也行

网友A:
可编程器件也行
引用 网友B:

但内部的实现方法相同,价格可差远了。

网友C:
分频就是计数

网友D:
边沿触发的触发器吧

网友E:
计数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