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中继器

楼主(2011-04-16):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换256节点的接口芯片,这样无需中继。做中继的话最好基于MCU跑协议,用树形多级网络结构,这样轮询的速度会快的多。

网友B:
中继还是隔离的好,可以提高通讯质量,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

楼主:
是否有成熟的纯硬件的中继电路?  RS485波特率比较高, 达到200多kbps了.  我也想过直接用驱动256节点的RS485片子. 但非常担心买到假货. 因为产品是工业级的品质要求比较高.

网友C:
实际应用环境下还是存在高频瞬态干扰的可能。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或闪电过程中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就会损坏RS-485通信接口。对于这种瞬态干扰可以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

网友D:
干这种活,得考虑现场情况。
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