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Timer输出方波的波形这么差

楼主(2011-04-16):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P~`U7{U}U[}Y7T$[S3SV.jpg

我在creator1.0里用定时器做了大概80ms延时输出高低电平的程序,定时器的输入时钟为24KHz,timer设置里面period=2000,用P0.3作为输出引脚测得的波形如上图,为什么方波如此之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谁知道呀?谢谢!中断函数里写的是:  value=~value;
Pin_3_Write(value);

楼主:
比较奇怪的现象,后面具然又是标准的方波了,看来要结帖了~~嘿嘿

网友A:
估计是硬件的原因吧

网友B: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