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温度特性理解

楼主(2011-04-16):
今天看一个以前的模电视频,突然不理解三极管温度特性
问题如下:
当三极管的温度升高时,基极控制系数B(此处为贝塔)增大,此时Ube下降,导致静态工作点Q上升,我想问的是:
1.温度升高导致B 和Ube这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2.Q点上升不是受Ibe控制吗?我知道的是Ibe上升,Q点上升,为什么Ube上升能使Q点上升?

谢谢,分数不多,但求一解,

另,如果谁有比较好的三极管特性深入分析的书籍或者资料**啥的,请共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刚好,到技术交流版面“找老T叔要三本书”那帖里面下载《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

你的问题2说反了。

楼主:
说反了?chang哥可否详解?

网友A:
3楼:
“为什么Ube上升能使Q点上升?”
这句反了。
你在前面说过“此时Ube下降,导致静态工作点Q上升”。

楼主:
哦,我错了,我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Ube下降,导致静态工作点Q上升,我昨天下载了那本外国的电路分析,找到了三极管,这本书写 很不错,可是,我还没找到关于温度对Q点的影响具体分析的内容

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B:
先看Q点的定义:在放大电路中,当有信号输入时,交流量与直流量共存。将输入信号为零、即直流电源单独作用的时候晶体管的基极电流Ib,集电极电流Ic,管压降Uce称之为静态工作点。
“上升”这个词的意义是针对作图法求静态工作点时,Q点在图上的位置而言的
温度升高-Ube下降-IB增大-输入曲线与负载线交点上移--所以称之为Q点上升

楼主:
我理解的是温度升高,导致发射极电子扩散到集电极运动增强,与基区复合的少了,所以Ube下降,不知是否正确?
但是Ib增大,我确实没理解,Q点随着Ib上升这个也明白了,单单Ib增大这个环节心中还是疑惑团团

网友B:
ube变小了,你说IB变大不??

等效模型中 IB=US-UBE)/RB

楼主:
原来如此,我依据以上,看了微变等效部分,终于解开疑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