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电流表

楼主(2011-04-16):
想做一个用互感线圈测量电流的仪器,用单片机采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例如我想测量空开的电流大小。

网友A:
那个互感线圈,叫电流互感器,是标准化产品,市场上有售。

网友B:
求电流互感器厂家.......

楼主:
看来是我表达不清楚,我知道要用电流互感器,关键是怎么用单片机来采集。呵呵

网友A:
6楼:
仍然没有表达清楚。
你要测量峰值?平均值?有效值?谐波含量?这些都是“大小”。

楼主:
只测有效值。

网友A:
测有效值,先作电流电压变换,可以用I-V变换电路。然后A/D转换,结果送单片机。如果A/D输入单极性,必须将I-V变换输出电压加上一个固定偏置,或者用精密整流电路转换成脉动直流。
A/D转换的速度必须够高,原则上必须高于待测交流信号中最高次谐波频率的2倍。
至于数据进单片机后如何计算,那是软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