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与AD620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4-16):
请问,如图,这款NPC-1210系列的压力传感器想用AD620做前置放大器,但是,数据手册上看,它5脚和6脚里面已经有增益电阻了,但又没有说具体的阻值,怎么跟AD620的1脚和8脚的增益设置电阻连接呢?它的内部电阻不是跟AD620的增益设置电阻重复了吗?

网友A:
用AD620放大的话
2,4脚接电压给电桥供电
1,3输出接620的正负输入端
620的1脚和8脚调节增益即可
其他的管脚不接

网友B:
AD620内部没有增益电阻的,必须要在1和 8之间接电阻。

网友C:
AD620的2个电阻的和为49.4K
所以公式G=1+(49.4/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用AD620那也只好把压力传感器的增益电阻的5脚和6脚悬空咯?  但那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呢? 传感器的那个电阻会不会有什么其他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