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while(n--)不能跳出循环

楼主(2011-04-17):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当我执行delay_ns(4)的时候,发现一直停在循环那里
然后我查看汇编代码,发现
    60: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n)
    61: {
    62:     while(n--);
C:0x109F    EF       MOV      A,R7
C:0x10A0    1F       DEC      R7
C:0x10A1    AC06     MOV      R4,0x06
C:0x10A3    7001     JNZ      C:10A6
C:0x10A5    1E       DEC      R6
C:0x10A6    4C       ORL      A,R4
C:0x10A7    70F6     JNZ      delay_ns(C:109F)
    63: }
C:0x10A9    22       RET

它是用R4寄存器来判断,而不是用R7寄存器来判断,但是我n的赋值是给R7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网友A:
程序没错!还救啥子命? :L

重新整理如下:
    60: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n)    ;字型无符合整数,存储在R6,R7中,高位在R6,低位在R7中
    61: {
    62:     while(n--);
C:0x109F    EF       MOV      A,R7       ;低位R7减一
C:0x10A0    1F       DEC      R7
C:0x10A1    AC06     MOV      R4,0x06  ;保护高位R6原值在4中
C:0x10A3    7001     JNZ      C:10A6   ;判低位R7减一后的值,不等于0, 跳转
C:0x10A5    1E       DEC      R6                  ;如等于0, 高位R6减一
C:0x10A6    4C       ORL      A,R4        ;原R6高位, 现R7低位合并(或运算)
C:0x10A7    70F6     JNZ      delay_ns(C:109F)   ;终值不等于0, 循环
    63: }
C:0x10A9    22       RET

网友B:
haha,不认真看贴的人

好久前这个论坛有人提出过..

你的程序很正确,就是跳不出来

网友C:
不会  请楼下解决吧~~

网友D:
弱弱的提个建议...  把‘n’改成长字符...

网友E:
根据C标准,如果不能跳出来,肯定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提到的人也没解决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成long或者char都是可以的,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午还是好好的,下午程序都没改,就莫名奇妙不能跳出循环了?程序上也没什么错误,为什么呢??

楼主:
我现在暂时用4个nop代替,希望有高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换成long或者char都是可以的,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午还是好好的,下午程序都没改,就莫名奇妙不能跳出循环了?程序上也没什么错误,为什么呢?? ...
引用 楼主:

跟某个同名变量冲突了..

网友F:
楼主难道用的 KEIL4 C51 ?
如果是,换成KEIL2试试

网友G:
局部程序没有问题,肯定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H:
设置一下代码优化等级,或者设成速度优先

网友I:
根本没问题,main( )一启动运行,立即跳出来到0x081D 了。
C:0x0809    020817   LJMP     main(C:0817)
     9: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n)
    10: {
    11: while(n--);
C:0x080C    EF       MOV      A,R7
C:0x080D    1F       DEC      R7
C:0x080E    AC06     MOV      R4,0x06
C:0x0810    7001     JNZ      C:0813
C:0x0812    1E       DEC      R6
C:0x0813    4C       ORL      A,R4
C:0x0814    70F6     JNZ      delay_ns(C:080C)
    12: }
    13:
    14:
    15:
C:0x0816    22       RET
    16:  void main()
    17: {
    18:
    19: delay_ns(4);
    20:
C:0x0817    7F04     MOV      R7,#0x04
C:0x0819    7E00     MOV      R6,#0x00
C:0x081B    110C     ACALL    delay_ns(C:080C)
    21:     while(1);
C:0x081D    80FE     SJMP     C:081D
C:0x081F    22       RET
C:0x0820    00       NOP
、、

网友J:
是不是有中断没处理好导致看起来是这个函数出问题啦?

网友K:
回复 楼主:

将unsigned int n 改成 volatile unsigned int n 就行了

网友L:
3楼说说为什么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将unsigned int n 改成 volatile unsigned int n 就行了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啊

网友M:
就是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N:
函数参数前加个volatile,这个n可能在其他地方会变化,才导致循环退不出来,加这个关键字就可以解决

网友O:
敢问楼主,你是不是中断里调用delay_ns,主程序里又调用了?

楼主:
根本没问题,main( )一启动运行,立即跳出来到0x081D 了。C:0x0809    020817   LJMP     main(C:0817)
     9: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n)
    10: {
    11: while(n--);
C:0x080C    EF       MOV      A, ...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不好说,我升级一下keil后,就可以了,这个根本就是编译上的bug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根本就不是编译器的bug,这只是编译器对你程序的"优化"结果。当然某些优化可能和你的本意并不相符,比如说楼主你给出的例子。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尽量改善自己的语言规范性,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用的编译器究竟对程序做了怎样的"优化“~

网友P:
试一试把优化级别降低到最低~~不优化代码试一试~~说不定keil自己进行了某些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