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0.1度左右分辨率的传感器,请大家帮帮选型,谢谢!

楼主(2011-04-17):
如题,用于测量电路板温度场,18B20分辨率不够,希望有高手能给意见啊~谢谢了

楼主:
最好是集成传感器,价格在40块/个以内~如果没有的话,就只好用铜电阻温度传感器了吗?谢谢~

网友A:
0.1的分辨率直接上PT100就足够了

网友B:
如题,用于测量电路板温度场,18B20分辨率不够,希望有高手能给意见啊~谢谢了
引用 楼主:

18B20分辨率不够?不会吧,分辨率好像是0.0625度。

网友C:
18B20的分辨率不是问题,关键还是精度

网友D:
LZ最好用热电偶,有现成的测试多点的仪器。
传感器要小巧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