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从一个pcb文件生成封装库?

楼主(2011-04-17):
allegro的版本是16.3。谢谢。

网友A:
点file-export-lib,好像是吧,不怎么确定,我在公司用的是15.5,家里电脑也没有装这个软件,你可以看看你的16.3,自己摸索一下,就是在file下

网友B:
LS讲得对。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楼上和楼上的楼上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