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工焊接ILCC-48封装的芯片

楼主(2011-04-17):
分别是封装参数和焊盘实物图。

网友A:
可以用热风机吹,纯手工焊接的话非常困难,需要很好的手艺且需焊盘尺寸的配合。

网友B:
把焊盘向外伸长1mm,尖头烙铁就能加温熔锡了,手工焊才有可能实施.否则只有用热风枪吹

网友:
我焊过一块,往转接板上焊的,64引脚,焊的时候加点松香,焊这个只有细心,耐心,烙铁头尽量尖、干净,焊完一定要注意检查,看是否有虚焊或者短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即可。

楼主:
焊盘伸长是个好办法,可惜现在焊盘伸出来的只有0.5mm左右,试试看吧。
另外,热风枪从哪个方向吹啊,谢谢。

网友C:
建议热风枪吹,连BGA芯片也是热风枪吹的,这个PLCC封装是小菜一碟了。
如果只是焊接,电烙铁也很容易焊接,流焊就可以了。拆下就很麻烦,有时候需要2个电烙铁同时加热。

网友D:
电路板芯片部位下面不平,PLCC还好说,QFN就不好放平了,我只拆过没焊过

楼主:
先焊上了,还不知道好用否

网友E:
简单焊接容易  是否焊好需要检查
对号到时候用比较细的探头,对好ic管角,找到相关的连接点,看是否导通,以便确认是否焊接好

网友F:
用热风枪装.卸很容易。

网友G:
非常简单,用刀头(其它任意头其实也可以),拖焊即可。QFP封装的没有太大区别。只要焊锡丝带有助焊剂,烙铁温度也够高,焊锡能流动起来就好办。

楼主:
焊盘伸长1.5mm后焊上了,但有一半的脚没焊上(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对地量,有一半引脚电阻无穷大)。愁啊

网友H:
不错哦,我也准备要焊接一块

网友I(2012-03-31):
到底要怎么焊接啊?

网友J:
这个还是很容易搞的

网友K:
这个还是不难,我就用烙铁焊过 很多BGA

网友K:
当然死掉的也不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