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设有吸收回路的开关电源如解结尖锋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7):
何处的尖峰?幅值多大?

网友B:
R2这个位置,通常是RCD吸收回路。该回路目的是耗散掉变压器漏感储能。
现在只能用TVS管补救。

网友C:
有一些稳压器件,tvs可以吸收电压尖峰

楼主:
目前面临的是只有一个1206贴片的位置,如果说用两个管就不好加了,就不知道有那种集成的器件直接代用RCD吸收电路。

网友D:
tvs可以吸收电压尖峰

网友E:
看起来像RCC, 从经齐角度考虑, 板子废掉重做, 94V0板子价钱比较低, 其它措施成本上都不合算

楼主:
Q1集电极峰值,负载峰值幅值868V。

楼主:
400mA负载幅值6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