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OV7670摄像头,无线NRF24L01,2.8寸TFT彩屏,的无线小相机

楼主(2011-04-17):
首先声明一点!我也是个单片机菜鸟,连C语言都不会写(虽然看得懂!)
但我个人认为汇编能挖掘出51系列单片机的最大处理速度,紧此而已!
其中的包括OV7670摄像头驱动,无线NRF24L01,2.8寸TFT彩屏等都是汇编写的

因为这礼拜比较有空,OV7670摄像头也网购到了!所以决定利用这礼拜时间搞定从小就渴望实现的小愿望,既无线视频传输,
并显示在无线可移动的显示设备上!因为这之前就做过FAT32文件系统下BMP图片读取显示,和无线模块NRF24L01的应用,所以
我想单是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调试OV7670是没问题的!
我粗略的估算了下,无线传输一张320X240的16位彩色图大概要2秒钟(毕竟是51单片机,还无线),再估算一下,要是只传输
黑白图,且大小为160X120的图片在一秒中就能传输4到5张!连贯性一般般,玩玩可以!
图象采集端用的是24M晶振,接受显示端用的是33M的!MCU是和STC12LE5A32AD,1T的51单片机

我调试的时候其他一切都正常!但让我疑惑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VO7670拍出来的图片中红色的会变绿色!绿色的会变红的!其他颜色就基本上是无彩色!
我的输出格式是RGB565,我试着更改了很多有可能影响的寄存器配置,但结果还是那样!
所以我有点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局域性色盲了!认为眼睛没问题的同志帮看下啊.呵呵..............
但我想说的是不是TFT显示或干扰的问题!应该是OV7670配置的问题
只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配置错了!有知道的高人望指导下!
另外我用PS模拟了下,发现能出现以上现象的是色相没调好,也就是说有可能是OV7670的色相配置寄存器没配好,可我没发现OV7670配置中有色相
调整的寄存器!.......高人知道的指导下小弟啊!!感激不尽了!!!!!!!

8彩带正常:

这是一个废手机锂电池独立供电的图象采集模块,下面一层是电源模块

这也是手机锂电池独立供电的图象采集模块,下面一层是电源模块:

其他一切都正常!但让我疑惑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VO7670拍出来的图片中红色的会变绿色!绿色的会变红的!其他颜色就基本上是无彩色!
我的输出格式是RGB565,我试着更改了很多有可能影响的寄存器配置,但结果还是那样!
所以我有点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局域性色盲了!认为眼睛没问题的同志帮看下啊.呵呵..............
但我想说的是不是TFT显示或干扰的问题!应该是OV7670配置的问题
只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配置错了!有知道的高人望指导下!
另外我用PS模拟了下,发现能出现以上现象的是色相没调好,也就是说有可能是OV7670的色相配置寄存器没配好,可我没发现OV7670配置中有色相
调整的寄存器!.......高人知道的指导下小弟啊!!感激不尽了!!!!!!!

下面就是我说的绿色的会变红:(黑人牙膏本来是绿色的!)

下面是牙膏本来面目:

下面是我的汇编程序!高手就绕道了,...不过里面有多有用的子程序,包括一些OV的驱动,SCCB总线,NRF24L01驱动,TFT驱动!
程序有点乱,我没优化,没时间了!注释也是随便写的!!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确认TFT驱动正常,虽然自己没玩过TFT,但是好像有红绿交换,还有个与蓝色相关的什么,看是不是需要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TFT显示确定是没问题的了!我之前做BMP图片显示的时候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B(2011-05-26):
最近我正打算做,想问下楼主,不知道OV7670晶振是怎么设置的,以及如何应用。

网友C:
楼主啊,请教一个问题:采集的图像怎么存储的?我也想做啊,具体说说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啊,可找到了。希望能看到!
楼主啊我做毕业设计,正好您做的这个有点沾边,我现在时间紧迫,想参考您的这个成果。楼主好心给发来电路图和源代码吧。感激啊楼主

网友D(2012-12-30):
你好,你都摄像头弄到没问题了吧,我也想做这个,但是我想用7670采集图像然后直接将数据发到pc,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采集数据回来,采集数据的中断怎么写?帧同步水平同步像素同步都需要写中断吗?中断怎么处理呢